讲一下TI高端DSP上电问题

楼主:
在TMS320C672X的相关芯片手册中,说明了TI的DSP芯片关于内核和IO上电顺序的问题,在TMS320C6713,TMS320DM642的数据手册上也看到一段话,说这些芯片对上电顺序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保证两者之间的间隔不要大于1秒钟就可以,看来随着TI芯片工艺的改进。
以前在5000系列中的上电顺序问题是解决了的,其中,672x的手册中说明了各种原因,在内核没有上电而IO上电的时候,所有的外设接口处于三态,不会因为内核没有供电而导致外部芯片将其击穿,在内核上电而IO没有上电的时候,内核也不会对外设进行任何的操作。所以我觉得在新的电源管理中,IO部分的供电可以用便宜的LDO来解决,它虽然上电快于使用DC-DC的内核电压供电模块2ms左右,但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忽略的,同时,LDO的输出要干净很多。

DM642板卡设计特点
硬件部分:
1.支持HD-Ready视频输出(1080i-50HZ,720P)
2.支持多路音频(5.1通道)MCASP的EDMA采集回放。
3.支持外部133MHZ时钟的SDRAM(PC133)。
4.内核电压纹波控制在20mV以内。
5.EMIF,VP2 FULL,VP1 FULL,VP0 LOW,HPI等端口通过双排针引出。
6.板卡设计能扩展以后的ASI,SDI数字视频接口。

软件部分:
1.基本的视频算法程序(边缘检测,直方图计算,中值滤波,动态检测等等)。
2.FLASH ROM烧写程序(源代码),没有版本限制,支持CCS3.1,CCS3.3等。
3.示例MPEG2,H.263,JPEG(带logo)程序。
4.RF5,Minidriver,DSP/BIOS等基本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