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无法配置

楼主:
求大神指导在配置fpga时出现以下实验现象:   1、利用AS模式下载配置时,nCS,ADSI、DCLK、DATA波形正常,但是nSTATUS、nCONFING、conf_done没有电平的升降变化,其中nCONFING为高电平,nSTATUS、conf_done为低电平。  2、重启pcb板子,usbblaster连接pc,发现fpga读取epcs芯片的nCS、DCLK信号线无波形,ADSI、DATA信号线电平升高,nSTATUS、nCONFING、conf_done没有电平的升降变化,其中nCONFING为高电平,nSTATUS、conf_done为低电平。   3、重启pcb板子,usbblaster不连pc,发现fpga读取epcs芯片的ADSI、DCLK信号线无波形,nCS、DATA信号线电平升高,nSTATUS、nCONFING、conf_done没有电平的升降变化,其中nCONFING、nSTATUS、conf_done为低电平。求大神指导求大神指导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么一大段都被你绕晕了,有没有常识jtag模式可不可以配置成功fpga,如果可以表示epcs侧可能有问题;如果不可以表示fpga侧可能有问题,不排除epcs侧有问题。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下你的第二条有个什么作用,AS模式下链接usb blaster的正常现象是什么 ,考虑 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大段都被你绕晕了,有没有常识jtag模式可不可以配置成功fpga,如果可以表示epcs侧可能有问题;如果不 ...

没用jtag配置,用的是AS模式配置的epcs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下你的第二条有个什么作用,AS模式下链接usb blaster的正常现象是什么 ,考虑 考虑

按说 下载完配置后,拔不拔下载电缆没有影响,但是我这个下载用到了夹具,不拔的话影响很大,所以想让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说 下载完配置后,拔不拔下载电缆没有影响,但是我这个下载用到了夹具,不拔的话影响很大,所以想让大 ...

AS模式不拔usb blaster会加载配置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模式不拔usb blaster会加载配置运行吗?

不行吗?

网友C:
重新上电就重新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大段都被你绕晕了,有没有常识jtag模式可不可以配置成功fpga,如果可以表示epcs侧可能有问题;如果不 ...

查出问题了,发现是quartus 9.1版本的问题,生成的配置文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上电就重新配置了。

查出问题了,发现是quartus 9.1版本的问题,生成的配置文件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出问题了,发现是quartus 9.1版本的问题,生成的配置文件有问题

不会吧,以前也用9.1的,难道你的格式用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以前也用9.1的,难道你的格式用错了?

格式没有错误,公司里的所有9.1版本生成的pof配置文件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