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输入,5v输出

楼主:
用webench设计的电源,110v的直流输入,输出5v,想请教一下图中用红色标记出来的是变压器吗?
如果是的话,都是直流的电源,变压器的用处是干嘛的?

网友A:
是变压器。经过那支功率MOS管不断“开”和“关”,直流110V电压已经转化成脉冲,含交流成份。

这是反激电路。变压器至少两个作用:一是存储能量,二是变换电压。

网友B:
是变压器,之前用UC3842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变压器。经过那支功率MOS管不断“开”和“关”,直流110V电压已经转化成脉冲,含交流成份。

这是反激 ...

谢谢您了, 我再仔细看看这个电路,有不懂的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 qwqwqw2088 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与设计

好的,我再仔细看看,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变压器,之前用UC3842做过

嗯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