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楼主:
请问我用LM358做射随,为什么输出电压却成了输入的两倍了,不应该啊,求大神

网友A:
如果是仿真,贴仿真图。如果是实际电路,贴电原理图,注明输入信号幅度,输入输出如何测量的。你贴个芯片引脚图干什么?
要依你贴的芯片引脚图,电源都没有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仿真,贴仿真图。如果是实际电路,贴电原理图,注明输入信号幅度,输入输出如何测量的。你贴个芯片引 ...

这张图是原理图中LM358输入部分,输入电压为交流电峰峰值最大2V,信号输入从zin,从OUT_Z1进入LM358,从OUT_Z出LM358,LM358右边的一半是另一通道,电路一样。@maych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仿真,贴仿真图。如果是实际电路,贴电原理图,注明输入信号幅度,输入输出如何测量的。你贴个芯片引 ...

帮我看看,以前我也遇到过,但是无缘无故就好了,所以不知道原因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看,以前我也遇到过,但是无缘无故就好了,所以不知道原因所在

原理图倒是贴出来了,可里面没有LM358。
原理图中有个AGNDZ,还有个GND。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芯片引脚图上有个V-,还有个V+A,各多少电压?是对AGNDZ,还是对GND?
“信号输入从zin,从OUT_Z1进入LM358”,是对AGNDZ,还是对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