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功能及型号求问

楼主:
电路连接如上图所示,外围极简单。
左下脚输入PWM信号,右边输出正弦到CPLD(XC2C64A)的时钟输入管脚。
左下脚的输入波形如下图:

右边输出管脚的波形图下图:

根据这些信息,能知道这个未知道的8脚芯片是啥功能么
可能的型号会是什么呢?

网友A:
芯片上的型号被磨掉了?  感觉跟DAC似得  但是频率怎么还增加了  也没有时钟控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的型号被磨掉了?  感觉跟DAC似得  但是频率怎么还增加了  也没有时钟控制啊

就是啊,看频率像是PWM输入控制的压控LC震荡电路吧,
要不频率怎么能增加那么多呢
但是,看外围,又极其简单啊
芯片里面估计是VCO+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