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设置

楼主:
          大家好,我在写串口通信的时候,设置波特率9600时,计数器这样设置:TH1=256-11059200/(12*16*9600),发现有问题,接收不到,然后就改成了:TH1=256-11059200/12/16/9600就行了,我就奇怪了,这两个表达式不是一样的效果么? 去调试观测,发现两个表达式结果真的不一样,前面是TH1=0xEA,后者是TH1=0XFA.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去解释呢?

网友A:
整数计算溢出了。默认好像是2字节整数。

网友:
乘积溢出了。
你写成TH1=256-110592/(12*16*96),指定行。

网友B:
或者写成,TH1=256-11059200/(12*16*9600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数计算溢出了。默认好像是2字节整数。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 那平时怎么看出是溢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写成,TH1=256-11059200/(12*16*9600L)

厉害!问题解决了~    第一次见这种写法,加L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问题解决了~    第一次见这种写法,加L是什么功能?

L表示长整形,51中的长整形就是32位,4亿大小那个;整形是16位,16x12x9600显然超过16位了

网友D:
确实是溢出问题,但即使未溢出,直接列表达式的方法实在太懒,应直接进行常数赋值,自己计算好即可。最好同时计算好多种可能用到的波特率,然后用“注释”的方法进行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溢出问题,但即使未溢出,直接列表达式的方法实在太懒,应直接进行常数赋值,自己计算好即可。最好同 ...

说得很对,谢谢指正不良习惯

网友:
哦,原来是溢出,看了此贴,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溢出问题,但即使未溢出,直接列表达式的方法实在太懒,应直接进行常数赋值,自己计算好即可。最好同 ...

写法没有问题,看着清楚,也好改,编译器会做赋值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法没有问题,看着清楚,也好改,编译器会做赋值优化

从可靠性角度讲,这当然有问题,结果亦然,否则楼主干嘛疑惑?机器总有其局限性,人该明白这一点。想看得清楚、修改容易同时兼顾严谨性当然有的是办法,当然会麻烦一些,但这才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