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路由器网关(6LoWPAN),有感兴趣DIY的么?

楼主:
朋友分享了一个板子,看着有些意思,做802.15.4之必备板子。
最主要是全开源,详细的资料在这里(>>查看详情)。一套DIY成本下来300元左右,嫌贵的话改造射频模块,微星那个65块钱,改造成功的话,一套150元-200元左右可以下来。

有感兴趣的朋友们么?请留印儿报名

Block Diagram

Feature list
  • NXP MK64F; ARM Cortex-M4F processor; 120MHz, 1Mb Flash, 256kB SRAM
  • Atmel ATZB-RF-233; 2,4GHz, 802.15.4 Radio
  • DAPLink interface, running on NXP LPC11U35 (Drag and drop programming, CMSIS-DAP Debug, USB COM Port)

网友A:
6LoWPAN正确写法,科普一下

如果做6LoWPAN的话,边界路由少不了的
边界路由与传统的网关概念类似,不过这货更高级内部协议统一都是基于IP无非就是做一些适配,一般简称是BR

为何需要这玩意,由于RF上跑的IPv6包需要到互联网上去,这个从物理上得需要一个以太网到RF的实体
所以就得有他了,另外目前主流的做法是采用openWRT或者开源的项目为基本载体,所以才有树莓派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应该说是首选了。

这个分享真给力,忍不住抢先回复了。

网友:
下面OpenWRT也能一起摸摸,看起来涉及挺多内容。包括硬件和软件的开源这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好厉害。。。

网友:
边界路由全家桶啊,66666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好好看看。这玩意玩6LOWPAN 必不可少啊。

网友:
BOM

Qty Value              Device             Package            Parts                                                                        Description
17  100nF              C0402              0402               C1,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23 Capacitor
12  10k                R0402              0402               R6, R7, R8, R10, R14, R15, R16, R17, R18, R19, R20, R26
1   10uF               C-POLB             CASE B              C24                                                                          Polarised capacitor
1   12MHz              Q_3.2X2.5          3.2X.2.5           Q2
6   18pF               C0402              0402               C2, C3, C19, C20, C21, C22                                                   Capacitor
2   1X03               PINHD-1X3          1X03               JP1, RESET-EN                                                                PIN HEADER
1   1k                 R0402              0402               R9
1   1k5                R0402              0402               R27
3   220R               R0402              0402               R5, R13, R21
1   32.768kHz          Q_FC135            FC135              Q1
4   33R                R0402              0402               R24, R25, R28, R29
5   470R               R0402              0402               R4, R11, R12, R22, R23
3   4k7                R0402              0402               R1, R2, R3
1   50MHz              OSCILLATOR3.2X2.5  3.2X.2.5           OSC1
1   74LVC1G08SE-7      74LVC1GXX          SOT353             IC2
1   ATZB-RF-233-1-CR   ATZB-RF-233-1-CR   ATZB-RF-233-1-CR   MOD1
2   BAT60A             BAT60A             BAT60A             D1, D2                                                                       Schottky Diode
1   BAT60J             BAT60J             BAT60J             D3                                                                           Schottky Diode
1   BC850              BC850              SOT23              T1                                                                           NPN TRANSISTOR
1   BLM15BB221SN1D     L0402              0402               L1                                                                           Inductor
2   BLUE               LED0603            CHIPLED_0603       LED4, LED5                                                                   SMD LED
1   BSS84              BSS84              SOT23              T2                                                                           P-CHANNEL MOS FET
1   CAT24C32WI-GT3     CAT24C32WI-GT3     SOIC127P600X175-8N IC1                                                                          32-Kb I2C CMOS Serial  EEPROM
2   GREEN              LED0603            CHIPLED_0603       LED3, LED6                                                                   SMD LED
1   LD1117S33CTR       LD1117S33CTR       SOT223             IC6                                                                          VOLTAGE REGULATOR SMD 3,3V
1   LPC11U35FHI33/501  LPC11U35FHI33/501  SOT617-3           IC4                                                                          32-bit ARM Cortex-M0 microcontroller; up to 128  kB flash; up
1   MK64FN1M0VLL12     MK64FN1M0VLL12     LQFP100            IC3
3   RED                LED0603            CHIPLED_0603       LED1, LED2, LED7                                                             SMD LED
1   RPI-HAT            2X20PIN 2.54mm     M20-7831046        BRD
1   SPST               SPST               DTSM-32S-B         SW1
1   USBLC6-2SC6        USBLC6-2SC6        SOT23-6L           IC5
1   USB_MICROB         USB_MICROB         MOLEX-47346-0001   CON2                                                                         USB Connectors

网友:
mbed 6LoWPAN Border Router HAT.GBO (105 Bytes, 下载次数: 10)
mbed 6LoWPAN Border Router HAT.GBP (105 Bytes, 下载次数: 7)
mbed 6LoWPAN Border Router HAT.MLN (105 Bytes, 下载次数: 5)
mbed 6LoWPAN Border Router HAT.GBO (105 Bytes, 下载次数: 10)
mbed 6LoWPAN Border Router HAT.GBP (105 Bytes, 下载次数: 7)
mbed 6LoWPAN Border Router HAT.MLN (105 Bytes, 下载次数: 5)

网友:
压缩成本。成本太高。

网友:
有兴趣,可以作为树莓派的路由?看它有树莓派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6LoWPAN正确写法,科普一下

如果做6LoWPAN的话,边界路由少不了的
边界路由与传统的网关概念类似,不过 ...

还有带openwrt的路由器呢,哪个方案实现起来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