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6010A adc多路采样有没有人给指导一下?

楼主:
现在我需要一共6路AD采样,其中三路是电流采样必须同时采样,该怎么使用AD模块

网友A:
     电流的同时采样,要采用三个AD模块才可以的,否则只能快速采样来处理,目前DSPIC系列产品的AD采样转换速度还是较高的;用一个AD通道对三个电流采样应该没问题(用在电机控制系统中的三相电流)。
     目前,DSPIC用在电机控制系统中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同时采样,要采用三个AD模块才可以的,否则只能快速采样来处理,目前DSPIC系列产品的AD采样转 ...

我想问的是AD模块该怎么设置,CH1 2 3同时采样(就是您说的快速采样),那其他三路共用一个CH0该怎么设置
能不能在AD中断中修改通道值,这样下次中断就换通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的是AD模块该怎么设置,CH1 2 3同时采样(就是您说的快速采样),那其他三路共用一个CH0该怎么设置 ...

首先要注意的是:
1.dsPIC30f6010A有16个AD输入通道(就是说有最多16个外接的AD输入信号可用)。
2.通过开关矩阵,能同时保持其中4个通道能同时采样与顺序转换(配置好后能由硬件自动顺序转换)。
3.那么,如果要使用超过4个通道,可以通过修改开关矩阵的配置来解决。
4.对时间要求较高的话(如你所述的三路电流同时采样),可以配置在最近4个通道中(只用到3路),作为同时采样与转换。(如AN0~AN3中的三路,具体看数据手册的开关矩阵的配置细节)
5.AD中断中修改通道值是可以的,但如果是自动转换情况下要注意先进行中止转换→切换通道(调整矩阵配置)→再开启AD转换 这个过程,防止AD转换结果不可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注意的是:
1.dsPIC30f6010A有16个AD输入通道(就是说有最多16个外接的AD输入信号可用)。
2.通 ...

恩,谢谢您的回答,我担心的就是结果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