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音频切换芯片

楼主:
前面用过一款音频切换芯片(HEF4051BT)是一款八选一音频选择芯片(但是只能切换单声道音频),现在想找一款都能切换左右声道的的音频切换芯片,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隔离度高的模拟开关即可(楼主所及“切换芯片”实为模拟开关),用晶体管/MOS管自己搭也行,甚至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B:
好像有个CD4060芯片,四路切换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隔离度高的模拟开关即可(楼主所及“切换芯片”实为模拟开关),用晶体管/MOS管自己搭也行,甚至可以用继电 ...

用继电器貌似声音的失真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个CD4060芯片,四路切换开关。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个CD4060芯片,四路切换开关。

您可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能够同时切换两路~~~~~也就是从多路里面选择两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隔离度高的模拟开关即可(楼主所及“切换芯片”实为模拟开关),用晶体管/MOS管自己搭也行,甚至可以用继电 ...

我有一个想法,用两个4051来实现,但是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用两个4051来实现,但是成本就高了

用双刀型号。

网友C:
什么意思?您说的是用双刀型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您说的是用双刀型继电器?

模拟开关一样有双刀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用两个4051来实现,但是成本就高了

可以考虑用CD4052,或者74HC4052(双列直插)。估计也有HEF4052这个型号(可能是贴片)。
CD4052是双四选一模拟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貌似声音的失真好厉害

“用继电器貌似声音的失真好厉害”
不会吧?继电器的触点怎么会有强烈的非线性?尤其现在的触点质量都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貌似声音的失真好厉害

你说的“貌似”有何根据?其实讲究的话,用继电器比用模拟开关的效果反而更好,因为继电器触点的非线性比模拟开关好,受温度的影响也更小。

网友E:
HEF4052   以前的彩电里面有TV/AV的切换块 能有好几种!

网友:
是CD4066,之前跟你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一样有双刀型号。

恩恩,好的,我去找找,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继电器貌似声音的失真好厉害”
不会吧?继电器的触点怎么会有强烈的非线性?尤其现在的触点质量都比 ...

用继电器成本有点高,当需要切换的音源较多时需要好多个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HEF4052   以前的彩电里面有TV/AV的切换块 能有好几种!

好的,我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用CD4052,或者74HC4052(双列直插)。估计也有HEF4052这个型号(可能是贴片)。
CD4052是双四选一 ...

看了一下,貌似可以试试,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成本有点高,当需要切换的音源较多时需要好多个继电器

用继电器确实成本高,而且体积大。但继电器绝对不会“声音的失真好厉害”。实际上,用继电器的失真是最小的,可以说是没有失真。模拟开关反而是有失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成本有点高,当需要切换的音源较多时需要好多个继电器

正因为模拟开关有失真,所以在对非线性失真要求非常高的情况下,必须使用继电器而不能使用模拟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因为模拟开关有失真,所以在对非线性失真要求非常高的情况下,必须使用继电器而不能使用模拟开关。

哦哦,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继电器确实成本高,而且体积大。但继电器绝对不会“声音的失真好厉害”。实际上,用继电器的失真是最小 ...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貌似”有何根据?其实讲究的话,用继电器比用模拟开关的效果反而更好,因为继电器触点的非线性比 ...

他说的应该是指继电器的线圈产生的干扰,会导致音频信号质量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应该是指继电器的线圈产生的干扰,会导致音频信号质量变差

线圈产生干扰?那你来说说相关机制。

网友:
音频信号的失真是非线性环节造成的影响,直观看,就是波形畸变,其等效于在原来信号的基础上引入新的谐波成分。这里的继电器线圈工作于直流状态,产生的磁场也是稳定的,不存在对信号回路的耦合,音频信号亦不会通过线圈,何来干扰?如果说是触点抖动带来的干扰,那也只是通断瞬态,不会影响稳态信号质量,注意干扰和失真的概念差别。
事实上,正是因为继电器触点的线性度好于任何半导体开关,在顶级高保真音频系统中的信号切换不少设备就是用的继电器。为避免切换瞬间的影响,加个瞬态静音电路或渐入渐出电路即可。
下判断不能想当然,要思考背后的理论机制。

网友:
模拟开关TS5A22362 可以同时开关两路。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