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当NMOS导通时,为什么可以起到对CP信号的控制作用即控制三极管的开关?CP信...

楼主:
多谢帮助

网友:
当NMOS导通会把CP的输入信号拉倒低电平,不导通,则不影响CP信号

网友:
MOS管并不能控制图中三极管的开关,但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阻止三极管的导通,其前提是CP端的驱动足够低。MOS管的导通,相当于在CP端并入了1.3K电阻,在CP端驱动有限时,晶体管的基极电流不足,从而不会饱和。但该电路的设计是有严重问题的,1.3K电阻不能加,同时MOS管的输出应直接接三极管的基极,导通时彻底旁路CP端的驱动。

网友A:
N-MOS管导通后,三极管B极电平被拉低啊,那三极管不就被关了吗。反之则三极管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MOS管导通后,三极管B极电平被拉低啊,那三极管不就被关了吗。反之则三极管打开。

从哪能看出可以控制三极管的开关呀,还是chunyang版主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能看出可以控制三极管的开关呀,还是chunyang版主说的对

MOS管充份导通后是否能够关断BJT三极管,要看CP信号源内阻信号幅度。MOS管导通显然可以将1.3千欧电阻接入。与2.7千欧电阻并联。右边三极管能否关断,显然要看楼主电阻并联后对电路影响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