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hex文件烧录之后无法正常运行程序

楼主:
我用SmartRF Flash Programmer给zigbee模块烧录hex文件之后(程序内容是zigbee模块的组播例程),两个模块之前无法组网,我用开发板重新试了试也不行,按下复位键也没有效果,但是用IAR在线仿真却可以正常运行(用的学习班进行的测试,zigbee模块,只能引出五个引脚供hex文件烧录用,无法使用仿真器进行下载),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自顶  研究一天了 没搞出来

网友A:
可能是hex配置的有问题,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下如何生成hex文件。我记得配置文件里面也要修改,具体的操作你可以看下下面文件要打开,如果你能DEBUG,那么你的hex文件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两种模式不能兼容,你把这个配置文件打开就行了
第二步在f8w2530.xcl文件中
// Include these two lines when generating a .hex file for banked code model:
-M(CODE)[(_CODEBANK_START+_FIRST_BANK_ADDR)-(_CODEBANK_END+_FIRST_BANK_ADDR)]*\
_NR_OF_BANKS+_FIRST_BANK_ADDR=0x8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hex配置的有问题,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下如何生成hex文件。我记得配置文件里面也要修改,具体的操作你可 ...

把这个屏蔽去掉之后编译会报错,我就改了回去。烧进去一些基础代码比如点亮led灯之类的能正常运行 涉及到组网通信的就不行了。。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用的是webee仿真器给zigbee模块烧录hex文件之后(程序内容也是zigbee模块的组播例程),只有IAR在线仿真可以正常运行,不然两个模块(一个协调器模块一个路由器模块)没有办法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