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10 PH2303

楼主:
怎么解决PH2303 WIN10驱动问题

网友A:
官方说WIN10不支持,但是找到一个老的驱动可以支持,我自己电脑测试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好像是找了个老版本的就好了,这个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说WIN10不支持,但是找到一个老的驱动可以支持,我自己电脑测试正常工作

安装了重启后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说WIN10不支持,但是找到一个老的驱动可以支持,我自己电脑测试正常工作

安装重启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可以的,你要选择里面的驱动,指定那个驱动,否则又会跑到原来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