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库。

楼主:
贴片电解电容的库怎么找不到,,,这个封装该叫什么啊,,找不到

接插件导入的3D模型引脚跟焊盘相反,旋转角度,模型跑到很远,,弄来弄去对不上。怎么旋转能对上啊,,
大神请指教给个库吧,

网友:
应该是操作的问题
导入3D封装后,设置它的设置角度,一般是将x设置9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操作的问题
导入3D封装后,设置它的设置角度,一般是将x设置90

x旋转90度还是没解决,要是能达到沿Z轴平移1个高度就可以达到效果了,怎么办啊?
顺便有电解电容的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旋转90度还是没解决,要是能达到沿Z轴平移1个高度就可以达到效果了,怎么办啊?
顺便有电解电容的库吗 ...

不是那么麻烦吧
主要看3D库的封装,把xyz坐标设置一下就行了
今天外出,手机没发表演,明天给示范一个

网友B:
这样就把这个电解电容立起来了
至于3D封装,xyz不同人做的有所区别,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把这个电解电容立起来了
至于3D封装,xyz不同人做的有所区别,可以多试几次

谢谢,解决了,要设置支架高度这样正好平移1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