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具体是怎样实现通信碰撞的呢

楼主(2017-02-28):
ZigBee具体是怎样实现通信碰撞的呢
只知道ZigBee采用了CSMA-CA的碰撞避免机制,每个发送的数据包都必须等待接收方确认信息。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通信碰撞了吗?ZigBee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解决通信碰撞?
我来回答
通信

楼主:
再补充一条
送出数据前,先送一段小小的请求传送报文(RTS : Request to Send)给目标端,等待目标端回应 CTS: Clear to Send 报文后,才开始传送。 利用RTS-CTS握手(handshake)程序,确保接下来传送资料时,不会被碰撞。

楼主:
哪位大神救救我

网友A:
ZigBee里面没有RTS和CTS,CSMA/CA是随机侦听的,发送数据前先算出一个随机时间,到达随机时间点上检测信道是否干净,干净的话就立即发数据。倒是ACK没有CSMA,任何设备等待ACK都是固定864us,等到ACK后再根据Pending bit来判断是立即关闭RF还是继续打开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