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28027的ADC结果不对

楼主:
proteus仿真28027的ADC功能,结果不对。最大值只有255.而且C2000里的寄存器应该都是16位的,但这里面却都是8位的。不知道问题在哪。有没有大神知道啊

网友A:
proteus仿真C2000一定要选对用的这颗MCU,即tms320f28022
proteus有这个库还是借用其他型号的库?
还有是否电路问题,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us仿真C2000一定要选对用的这颗MCU,即tms320f28022
proteus有这个库还是借用其他型号的库?
还有 ...

我用的是28027,不过换成28022结果还是一样的。proteus里就带2802x系列的dsp。电路也很简单,就是一个电源连一个分压电阻。现在问题就是proteus的ADC结果总是255以内,这个明显不对。结果应该在0-4096才对。不知道您可不可以试一下。我用的程序就是TI的官方例子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好好查吧
proteus仿dsp还真没玩过
一般,模型必需对,电路必须正确,程序没有问题,就可以仿真,软件设置有时也影响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roteus,自带有DSP元件嘛?谢谢

网友:
我觉得你利用的模拟软件是不太全的。

网友:
可以,没什么毛病啊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碰到了跟你同样的问题,在Proteus中直接观察Result寄存器的值的确不对,但是如果你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把Result值赋给一个long型变量,那么该long型变量里面装的就是正确的ADC转换结果。我用TI的示例代码ADCSoc程序验证了,实物硬仿发现Result值正确,而且将被赋值的变量定义成16位是可以的,但是Proteus里面直接看Result值不正确,但被赋值对象定义成long型能装载正确的转换结果。

网友:
Proteus中必须要将Result寄存器值赋给long型变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