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op模式,功耗一直降不下来?

楼主:
5芯积分
如题,STM32L1可以正常进入,也可以正常唤醒,正常模式16mA左右,进入stop模式下是300uA左右,用了定时器,RTC、SPI、串口、外部中断这些,。

可是功耗一直降不下来,是什么原因或者需要注意什么?求指导?

网友:
不用的脚设置为模拟量输入,降低内核电压,外围电路要注意

网友:
不用的资源,时钟全部关闭,外围引脚不要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