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vx @r1 , a 后外部ram(r1)没有变化

楼主:
问题可能很小白,不要笑。。。。题目是:外部RAM30H单元的内容送R0
程序如下:
        ORG 0000H

        MOV R1 , #30H
        MOV A , #0FH   ;由于外部ram默认是0,所以
        MOVX @R1 , A  ;随便给个值方便观察程序运行结果
        CLR A
        MOVX A , @R1
        MOV R0 , A

        END

可是在memory window中查看 X:30H 的内容,一直是0,可奇怪的是最终运行出来R0又变成0fH

另外上面程序中用dptr替换r1,再查看X:30H的内容,就是跟预计的一样,变成0f了,最终r0里也是0f

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只好来求教了

网友A:
dptr是16位寻址,@R1是8位寻址。是不是有可能高字节地址没有的情况下,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比如是xx30H,而不是0030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ptr是16位寻址,@R1是8位寻址。是不是有可能高字节地址没有的情况下,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比如是xx30H,而 ...

是的,确实是这样,查资料发现是由P2口提供高8位地址,然后我改变P2口的值,果然在对应ram里看到了变化,那这又带来一个问题了,由Ri间址寻址还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还是16位寻址,而且还要增加一条语句:
MOV P2 , #00H   才能正确寻址外部ram低256位,我不如直接用dpt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确实是这样,查资料发现是由P2口提供高8位地址,然后我改变P2口的值,果然在对应ram里看到了变化, ...

本来就是的,用到外部挂RAM,256字节肯定不止吧。最少也得是挂个几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