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8025的闹钟使用

楼主:
最近在用STC11F01控制RX8025通过IIC方式实现时钟和闹钟功能,有没有懂这块的大神求赐教啊,怎么通过语句来实现这样功能

网友A:
先写i2c的基本操作语句,RX8025手册应该有时序。再看RX8025的协议。初始化配置的过程,用语句实现。再实现具体应用。认真分析手册。

网友:
手册是看了,现在就是写程序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写i2c的基本操作语句,RX8025手册应该有时序。再看RX8025的协议。初始化配置的过程,用语句实现。再实现 ...

有没有参考程序啥的,手册看了十遍还是不太懂怎么用C语言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参考程序啥的,手册看了十遍还是不太懂怎么用C语言实现

没用过此型号。如果是连i2c的基本操作,都没有思路的话,就找个单片机读写24c02的程序,这个好找。看看基本读写的实现。再比较两颗芯片时序的差异。根据情况,调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