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连接地网络其他没网络的也被连接了怎么办。

楼主:
急求谢谢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增加设置一下呗,哈哈无图无真相

网友:
应该是设置方面的问题,覆铜有几种方式。还可能有一些单独的选项。看你软件的具体情况了。

网友:
不会问问题,所以你的问题 不会得到很好的答复的、。。。。。。

网友A:
上图说明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覆铜连接地网络时就不可能再连接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说明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覆铜连接地网络时就不可能再连接其他

谢谢,解决了,规则间距没勾上、、不好意思哈有没有设置好的规则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