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各位大佬,自己写了一个程序0-99的数码管显示,大哥们帮忙看看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um1,num,i,j;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shi,ge;

void delay(xms)
{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5);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5);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void T1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20)
        {
                num1=0;
                num++;
                if(num==99)
                {
                        num=0;
                }

           shi=num/10;
           ge=num%10;

网友:
代码用代码框更利于阅读哟,论坛有加入代码框的功能
你点编辑右上角有一个   <>   的标就是加入代码,只有比清晰大家好看,回复的人才会多,否则人家看着晕也就少有人看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um1,num,i,j;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shi,ge;

void delay(xms)
{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5);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5);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void T1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20)
        {
                num1=0;
                num++;
                if(num==99)
                {
                        num=0;
                }

           shi=num/10;
           ge=num%10;

        }

}

网友:
你是对程序不满意,还是跑不起来?

网友:
只说下看到的几个地方:
void delay(xms) 这里面没指定参数类型
主函数里面的大循环没有
if(num==20)這个条件 满足不了 我猜是if(num1==20)
num到99还给shi 和 ge 已经被清0了

网友:
代码没有注释 哎 自己不去解释一番 谁来帮你看?

网友:
中断里关于num的逻辑有问题,前面已经有人提出。让别人帮忙看看,你应该说明,是功能不正常,还是作优化,还是什么别的目的。

网友:
支持4楼的意见,我这里给个详细的
void T1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1s计时完成
        {
                num1=0;
                num++;
                if(num==99)//99s计时完成
                {
                        num=0;
                }
           shi=num/10;
           ge=num%10;
        }
}

网友:
if(num == 20),你看看你这个程序num有自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