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WM1000的测距和定位器 ”的可实现性 ?

楼主:
公司初步决定要研发“基于DWM1000的测距和定位器
”.要求如下:

1. 在通视(空旷、无障碍物)的情况下,实现500米以上距离的测距,误差<10cm ;

2. 1000mAh锂电池供电,可使用40天时间。

请教:
1、上述功能在目前的技术下 能实现吗 ?
2. 如果可以,这个产品的难点 在哪里 ?软件算法,还是 硬件射频的调试 ?
3. 如果两个人(一个硬件工程师、一个软件工程师)做这个项目,多久可以做出样机 ?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现,关键看你愿意加多少基站。因为他是宽频的技术,宽频的PA不好找,所以增加测量范围就是增加基站数量。精度的实现还是基于算法,DWM1000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版本的,按找楼主的要求就是要在那基础上提高了。难点我觉得是靠近基站位置的定位。和基站信号到另外个基站之间的干扰,影响测量。接触的不是很多,楼主随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现,关键看你愿意加多少基站。因为他是宽频的技术,宽频的PA不好找,所以增加测量范围就是增加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