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It ONE 测评(4)

楼主:
接着上贴(坚持发帖尽管今天满课)这贴写写LinkIt ONE 的GPS:
首先将GPS天线连上:

GPS库:

如何获取GPS数据呢?
使用getData()函数获取 GPS信息
该函数的参数为 GPS 信息的结构
在此结构的GPGGA 部分具备了 位置是否锁定、多少可见的卫星与经度纬度。
使用 nextToken() 来解析 GPGGA 文件里的数据,解析结果将令牌(token)存入缓冲存储。
解析后的数据:
第一令牌为$GPGGA,
第二为 UTC 时间
第三与第六为纬度与经度
第七为 GPS 是否达到定位的显示
第八为可见的卫星数目

下面来获取我当前的地理位置的代码:
#include <LGPS.h>
gpsSentenceInfoStruct info;
const char *nextToken(const char* src, char* buf)
{

int i = 0;
while(src[i] != 0 && src[i] != ',')
i++;
if(buf)
{
strncpy(buf, src, i);
buf[i] = 0;
}
if(src[i])
i++;
return src+i;
}
void printGPGGA(const char* str)
{
char latitude[20];
char longitude[20];
char buf[20];
const char* p = str;
p = nextToken(p, 0); // GGA
p = nextToken(p, 0); // Time
p = nextToken(p, latitude); // Latitude
p = nextToken(p, 0); // N
p = nextToken(p, longitude); // Longitude
p = nextToken(p, 0); // E
p = nextToken(p, buf); // fix quality
if(buf[0] == '1')
{
  // GPS fix
p = nextToken(p, buf); // number of satellites
Serial.print("GPS is fixed:");
Serial.print(atoi(buf));
Serial.println(" satellite(s) found!");
Serial.print("Latitude:");
Serial.println(latitude);
Serial.print("Longitude:");
Serial.println(longitude);
}
else
{
Serial.println("GPS is not fixed yet.");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LGPS.powerOn();
}
void loop() {
LGPS.getData(&info);
printGPGGA((char*)info.GPGGA);
delay(1000);
}

不知道为什么在宿舍窗口测的偏离了好远到别的市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ihali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是谷歌地图么?我不清楚的是,设备是如何和地图绑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谷歌地图么?我不清楚的是,设备是如何和地图绑定的?

自己手动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手动输入的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