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电路怎么分析呀,输出u0等于多少?

楼主:
这么电路怎么分析呀,输出u0等于多少?

网友:
这是精密整流电路。
把输入信号对地为正和为负两种情况分别考虑。

网友:
清华大学出版的《模拟电子技术》,华成英主编的,第八章 8.4.2节精密整流电路有相似度极高的这个电路,去查一下吧

网友A:
电路中,R17接着对本电路没有任何影响,只对源有影响。

这个电路设计得好象有问题。

当信号负半周时,(忽略二极管的压降)电路增益为:

Uo = - 2 * Ui

i在信号的正半周时,D2旁路了输入信号(仍认为二极管为理想的),A6C成为跟随器。

网友:
不怎么会  个人理解就是V0等于V1啊  这方面学的不好 同求大神讲解  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R17接着对本电路没有任何影响,只对源有影响。

这个电路设计得好象有问题。

当信号负半周时 ...

R17有用。
若无R17,则D3关断(A6C输出为负)时,A6D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供应偏置电流,电位不定。
有了R17,D3关断时,A6D同相输入端电位等于信号输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7有用。
若无R17,则D3关断(A6C输出为负)时,A6D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供应偏置电流,电位不定。
有 ...

R17作为A6D的输入旁路电阻倒是需要的。

A6C输入不会为负值吧?因为D2的存在,当输入正信号时,D2将其短路,使输出嵌位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7作为A6D的输入旁路电阻倒是需要的。

A6C输入不会为负值吧?因为D2的存在,当输入正信号时,D2将其 ...

“因为D2的存在,当输入正信号时,D2将其短路”
完全同意,正是如此。
U1为正时,D2导通,A6C两输入端“虚短”,R1左边接地,A6D输出端等于U1。

网友:
楼主的电路,就是此图中的第九种电路。

楼主电路输入信号U1为正,我已经回复了。楼主自己分析U1为负情况好了。

网友:
通过上面大神的分析,这应该是个精密的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
我一直好奇使用运放的整流电路一般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