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

楼主:
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A:
有啊,220直接干到芯片电源,我想什么芯片也受不了

网友B:
是啊 就像楼上说的,220直连到芯片VCC,我想知道芯片型号是啥。。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就没有把芯片资料好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就像楼上说的,220直连到芯片VCC,我想知道芯片型号是啥。。这么厉害

SMD8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220直接干到芯片电源,我想什么芯片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220直接干到芯片电源,我想什么芯片也受不了

可是我工程说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就像楼上说的,220直连到芯片VCC,我想知道芯片型号是啥。。这么厉害

我工程说没有错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手册,貌似是直流输入,建议你也对比手册看一下图

网友:
pwm接个滤波电容,pwm波形没要求吗?除了这个没什么不对啊,给led并个无记性电容效果会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