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没有思路-基于ZigBee技术的家居温控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楼主:
毕设题目 基于ZigBee技术的家居温控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老师给了4个节点,本来还以为自己要买的。
说一个做协调器,一个路由器,两个终端。两个终端采集数据给路由器,然后路由器把数据再转发给协调器,协调器再串口给PC

问题1:路由器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看了资料说协调器创建网络之后,就和网络里的路由器节点在通信过程中、功能上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网络地址有点特殊永远是0x0000.
终端入网之后,他和网络里的其他节点数据收和发都要经过他的父节点转发。然后终端入网的时候,协调器和路由器都可以作为终端入网的介绍人,主要看信号强度。
我就想问 如果协调器是两个终端的父节点,按照上面说的终端采集数据给路由器,要通过父节点转发。协调器转发给路由器,然后路由器把数据再转发给协调器。
所以我很糊涂。

问题2:老师说让他们相互之间能够自组网,数据能够以多跳的形式传输,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你自己把东西复杂化了,我跟你这么讲吧,协调器和路由器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设置的时候有俩个地址,一个叫做目标地址,另一个叫做本机地址。在设置的时候协调器的目标地址是固定的也就是你说的0x0000.而本机地址随便设置假如是0xfe。而路由器相应的目标地就必须是协调器的本机地址也就是0xfe,而路由器本机地址随便设置别跟协调器冲突就可以。终端采集完数据后可以将数据直接发给协调器,也可以发给路由器然后转发给协调器。但是无线本身有距离限制的,协调器只能放在电脑旁,而终端要到现场采集数据所以通讯不了。而将路由器放在现场,路由器和协调器之间的距离可以很远,这样可以将终端数据经由路由器给协调器。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加我微信是qq号的372977907备注问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把东西复杂化了,我跟你这么讲吧,协调器和路由器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设置的时候有俩个地 ...

协调器和路由器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设置的时候有俩个地址,一个叫做目标地址,另一个叫做本机地址。在设置的时候协调器的目标地址是固定的也就是你说的0x0000.而本机地址随便设置假如是0xfe。而路由器相应的目标地就必须是协调器的本机地址也就是0xfe,而路由器本机地址随便设置别跟协调器冲突就可以

大神 刚加你的QQ没加上,所以继续在这里问你

就是上面一句话中的两个概念不明白,我只知道协调器的网络地址是0x0000,我不明白本机地址和目标地址是什么?发挥什么作用?
刚接触zigbee,我是看网上的一个视频《胜达电子Zigbee深入浅出实战篇》来学习zigbee的。我就知道PANID和网络地址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刚加你的QQ没加上,所以继续在这里问你

就是上面一句话中的两个概念不明白,我只知道协调器的 ...

其实我说的协调器的目标地址就是你说的术语网络地址,这个地址是唯一的,一个协调器构成的网络里就就这一个。路由器的目标地址也不叫网络地址。我所说的目标地址和本机地址是相对来说的。而你所说的网络地址和panid就是决定的。按照你所说的术语,当PAN ID 为0xFFFF 时,表示该设备可加入环境中存在的任意Zigbee 网络中,一般只将终端的panid(也就是终端的目标地址)设置成这样便于和任何一个路由或者协调器组网;否则,当PAN ID 为任意其它值,如0xFe00,则该设备只能加入PAN ID 相同的Zigbee 网络。这种情况就是我之前给你举得协调器的本机地址和路由器的目标地址在这里就是同一个pan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说的协调器的目标地址就是你说的术语网络地址,这个地址是唯一的,一个协调器构成的网络里就就这一 ...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