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适配器5V1A供电,另一个端口再输入5V供电会怎样

楼主:
简单画了个示意,开发板使用5V1A适配供电,485端接电脑用于数据监控,图中CN1用于是外部设备的通信口,如果该口的VCC也输出5V到板子,即两个5v会这样?

网友A:
这要看“再输入”的5V电源是个什么样的电源。
两个电源都恰好是5V,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
如果“再输入”的是个适配器(即从220V交流转换成直流的电源),因适配器电流不可能倒流(电流从输出端流入),通常两个适配器中输出电压较低的那个没有输出电流,电路完全由输出电压较高的那个供电。
如果“再输入”的是电池,且电池电压较低,那么适配器会对电池充电。若电池电压较高,那么适配器没有输出电流,电路完全由电池供电。

网友:
只用共地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再输入”的5V电源是个什么样的电源。
两个电源都恰好是5V,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一个高一点一个低 ...

谢谢,“再输入”的5V是经市电转换出来的TTL通信电源,用于给另一个模块的485芯片供电。图中是我现在用的模块,使用外部适配器电源供电,现在不知道如果两个电源同时接上,会不会烧板子?

网友:
不能直接使用,也就只能共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再输入”的5V是经市电转换出来的TTL通信电源,用于给另一个模块的485芯片供电。图中是我现在用的 ...

两路电源:
1、共地;
2、电压比较准确,与标称值相差不多。
那就不会烧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