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挑刺。

楼主:
     一个音频放大电路,欢迎大家来挑刺,谢谢!

网友:
受到soso的启发,还是把电路发到这里来吧,不然没人关注我的电路。。。。

网友:
LM258用5V供电可是不行的。要先确认:输入幅值、电路增益、失真度和频响要求等。

网友:
电路总是为实现特定功能而设计的。你这个电路要实现什么目标,或者说你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
看不懂的,听你们说!

网友:
第一个问题:楼主说了是音频放大器,那么频响应该是几十赫兹到几十千赫兹。LM258的GBW是1MHz,看楼主的电路,前级的增益最大可以到100倍,第二级是34倍。所以第一级的3dB带宽可能只有10kHz,第二级是30kHz。两级串联以后3dB带宽将低于10kHz。如果做普通语音放大器可以了,做高保真音频放大器的话频响是不够的。
第二个问题是运放的电源VCC没有退耦电容,那是肯定不行的。
第三个可以改进的地方是R3似乎没有必要。

网友:
又看了一下,C1容量太小,它与200欧姆电阻构成运放输入端的一个高通网络,其3dB频率接近80kHz!这个电容起码要用几十微法。

网友A:
输入阻抗低了。典型的音频用放大电路输入阻抗10k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低了。典型的音频用放大电路输入阻抗10k欧。

说的很好,但是我的信号输入只有2mv。。。。。。试了把200欧姆换成10K~1M间,输入信号貌似有问题的。

网友B:
可以将第一级改成同相放大器,那样就很容易做到高输入阻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第一级改成同相放大器,那样就很容易做到高输入阻抗了。

交流信号,经过C2进不进放大器的+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信号,经过C2进不进放大器的+端呢?

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对于在单电源工作状态下运放的“地”还没有真正理解。
你电路中两个运放的+端,其实都是交流“地”!之所以用电阻R7R8分压,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合适的直流偏置。所以,C2完全可以直接接地而无需接到运放+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信号,经过C2进不进放大器的+端呢?

“交流信号,经过C2进不进放大器的+端呢?”
当然会“进”放大器的+端。

建议楼主花些时间复习《电路》(有些教材称《电工学》,有些称《电路原理》,有些称《电路分析》),总之就是从电压电流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的那些内容。这对进一步学习有好处。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