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速运行程序是出现no available for

楼主:
是自己制作的PCB板,就是点亮一个LED,单步调试的时候可以实现功能,但是一全速运行就不行了。显示的错误就是这样。求教

网友A:
0x66找不到源头。你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0x66所在的位置。另外,主循环里,应该有while(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x66找不到源头。你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0x66所在的位置。另外,主循环里,应该有while(1)

是不是boot mode 的问题,我在例程里看到这样的设置,bootmode是用软件配置引脚还是硬件连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oot mode 的问题,我在例程里看到这样的设置,bootmode是用软件配置引脚还是硬件连线?谢谢

应该和某些io的状态有关,你好好看看手册,关于启动模式选择。应该有几个io,选择启动模式。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干扰太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