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M 双击代码实现截图

楼主:
在en.stsw-stlkt01 v1.2.0 DataLog工程里面实现了LSM6DSM Double Tap,下面来围观下demo所用的代码

网友: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方便
如果能按某种顺序来看起来就更方便了
还有  ACCELERO_SensorHandle[ LSM6DSM_X_0 ].pExtVTable    = ( void * )&LSM6DSM_X_ExtDrv;
只传递了LSM6DSM的扩展函数表
在BSP_LSM6DSM_ACCELERO_Init函数中却没有被使用
双击的使能是在initializeAllSensors函数中实现的

  if(!SendOverUSB)
  {
    /* Enable HW Double Tap detection */
    BSP_ACCELERO_Enable_Double_Tap_Detection_Ext(LSM6DSM_X_0_handle);
    BSP_ACCELERO_Set_Tap_Threshold_Ext(LSM6DSM_X_0_handle, LSM6DSM_TAP_THRESHOLD_MID);
  }

网友:
还真是围观了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