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altera的DDR2的IP核问题

楼主: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使用DDR2的IP核的时候,出现如下图的问题,就是图上的那个警告,致使IP核建立不成功,以前都没有这个警告的,我都已经使用过这IP核好几遍了多。刚开始以为是软件破解问题,我重新装过软件破解还是一样的情况,我还重新装过系统再试了一遍,还是不行,现在只能借用别人的电脑来使用了。难道是DDR2的IP核使用次数已经完了吗?麻烦各位同仁告知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才好?各位有知道的吗?

DDR2的警告

DDR2的警告

网友A:
这种已经破解的,应该没有使用次数限制吧,除非用的是试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已经破解的,应该没有使用次数限制吧,除非用的是试用版

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吗?麻烦告诉一下,谢谢系统换过,软件也换过版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