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串连输出是可以的
每一路都要具备单独充电器的性能,这个能在说的详细一下,为什么这样用
充电器根据电池的性质,充电要求的不同,电路有所不同,不是所有开关电源都能做充电用的
比如恒流充电器,在开关电源电路的基础上加恒流控制,,,

网友:
“电池一致性不好,给串联的电池组进行单节电池充电,同时充电,每一路都要具备单独充电器的性能”
这个要求可是很高。
电池一致性不好,那么各电池就需要独立的充电控制,实际上是12个充电器。

网友:
原则上电压源是可以串联的, 串联后的输出电流受各个电压源的额定电流限制. 不过实际上的电源, 大多数的输入端都是三眼插头,具有一个有PE端, 而PE端通常又与输出端相连, 这种情况不能串联.

网友:
开关电源能否串联要看其设计,主要看接地端。ACDC通常输入侧有Y电容,很多正输出电源都是将电源负极接地,这样的设计就没法串联了。只有电源输出的正负极都与地浮空的设计才能串联。不过楼主的想法缺乏实用意义,因为串联电池组也符合“水桶原则”,容量最低的那块电池才是决定电池组容量的关键,此时即使每节电池都单独充电也无法有效提高电源容量,而强行放电的结果将使容量最小的那节电池提前衰竭,电池组反而会提前报废。可见,楼主根本不需要高成本的串联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