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推荐一款替代AD8622的运放

楼主:
我模仿该电路作一个电压检测系统,图中AD8622的功能是把AD629的输出信号放大100倍。

这里有一点疑问,按书中所说,反相比例放大器需要在同相输入端接入一只平衡电阻,其阻值等于另两只并联。这里为什么没有加?

AD8622是一款所谓CMOS低功耗、精密、双通道、轨到轨输出的运放,电压噪声极低11nV√Hz。但这个东西挺贵,请帮我推荐一个性能上接近它、直插封装、价格稍低,且烂大街随处可买的替代运放。我的应用是±5V。

网友:
同相端的那个平衡电阻不是什么运放都适用的,仅仅是针对运放输入无偏置补偿的类型,看了下AD8622的PDF,里面有张运放原理示意图58,这里面很清楚的显示了运放输入端带有输入偏置消除电路,因此这类输入结构的运放是不能加平衡电阻的,否则有可能VOS更大

网友A:
ADI的运放性能的确不错,要替换还需要看你系统的要求,如信号频率、系统带宽、失调、电压范围等。如果只是用在电流检测上,的确用不着这么好的运放,选择一个稍好一点的轨到轨运放就可以了。

要有便宜又好不太容易,否则ADI的运放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I的运放性能的确不错,要替换还需要看你系统的要求,如信号频率、系统带宽、失调、电压范围等。如果只是 ...

输入0~0.4V,放大倍数9.18,即输出在3.8V内。
然后接12位ADC,3.8V/4096=0.928mV,也就是最终输出误差不超过0.5mV就行。
ADC检测频率5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