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从原理图导入PCB中网络怎么导不进去?

楼主:
导进去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导进去还是和以前封装一样!

网友A:
你的这个截图是pcb中的截图么?  这个元件明显没有网络啊,飞线都没有。检查原理图看看,这几个地方有连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截图是pcb中的截图么?  这个元件明显没有网络啊,飞线都没有。检查原理图看看,这几个地方有连线 ...

嗯  我知道了 谢谢

网友:
有可能原理图中没连  没连也没事  双击器件焊盘  在网络选项上 选择你相连的那根线的网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