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230mah纽扣电池给DS1302供电可以运行多久?

楼主:
DS1302电路如下,其中Vcc2是主电源5V,Vcc1是电池电源。现在不考虑主电源,假设只用3V 230mah的纽扣电池给DS1302供电,以让DS1320时间寄存器中时间可以更新,

看了下数据手册,我这样算的,使用下面的timekeeping current电流值,因为VCC2是3V,电流取0.3-0.45ua,则纽扣电池供电时间=230mah/0.45ua=5111h,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附上DS1302 datasheet,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这个是5V的时候 2V是0.2 一般情况下是3V~2V直接,应该耗电低点,时间还会长点。但电路设计时记得考虑不要漏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CPU工作,是外部供电,这时电池就不耗电了。
估计最后确定耗电还是要实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5V的时候 2V是0.2 一般情况下是3V~2V直接,应该耗电低点,时间还会 ...

现在想知道CPU不上电情况下,纽扣电池给DS1302供电可以运行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eechina.com/tools/battery_life.html
给你个在线计算器

谢谢,就想知道我那样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eechina.com/tools/battery_life.html
给你个在线计算器

你好,不知道这个IBAT怎么取,可以帮忙算一下吗?我只计算在3V 230mah纽扣电池为DS1302供电下可以持续多长时间,电路中Vcc2不使用,只用纽扣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