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485使用FT232的原理图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USB转RS485中FT232的TXDEN管脚如何使用的?是有数据输出的时候自动变为高,无数据输出的时候自动变为低电平?用两片485芯片组成RS422全双工时为何要将两芯片的RO管脚相与之后与RXD相连?一片作为接收器一片作为发送器的话,不是直接将一个芯片的RO连接到RXD就可以了吗?

网友A:
FT232控制RS485的用法在数据手册中有说明,TXEN控制就可以了RS485的发送控制。如果要双工方式,需要用反相器翻转控制接收使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T232控制RS485的用法在数据手册中有说明,TXEN控制就可以了RS485的发送控制。如果要双工方式,需要用反相 ...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到的原理图连接是这样的,上面的芯片直接将RO接到RXD不可以吗?为啥要跟下面的RO相与呢?只做半双工的时候直接把上面的芯片去掉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到的原理图连接是这样的,上面的芯片直接将RO接到RXD不可以吗?为啥要跟下面的RO相与 ...

你这个图估计是为了兼容RS422和RS485吧。实际连接方式有多种,根据需要而定。
下面是官方推荐的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
就是为了RS485与RS422公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