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无法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
void main(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ort_Init();
  TBDS();
   P3DIR|=BIT0+BIT1+BIT2+BIT3+BIT6; //p3口初始化
   P3OUT&=~(BIT0+BIT1+BIT2+BIT3);
   P3OUT|=8+BIT6;
   P4DIR|=BIT5+BIT6;                                  //脉冲、温度控制端口初始化
   P4OUT&=~(BIT5+BIT6);                               //初始不采集不刺激
    P4OUT|=BIT5;
   uart_init();
   ADC_InitRepeat();
  PM5CTL0&=~LOCKLPM5;
  _EINT();
   LPM4;                                         //进入低功耗0模式
  //_BIS_SR(LPM4_bits + GIE);
   _EINT();

大神帮我看一下,为什么进不去低功耗模式呢?
但是在定时器中断函数里写LPM0等等就可以进入低功耗。

网友A:
你连while都不写吗,在while里面循环写一个低功耗

网友:
#pragma vector= TIMER0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0(){
      COUNTJS++;
      if(COUNTJS>=100){                               //定时1s
      Boost();                                      //刺激函数
        Sec++;
                                        //退出低功耗0模式
        COUNTJS = 0;                                   //中断计数值清零
        if(Sec>=59){
        Min++;                                        //定时1分钟
        Sec=0;                                        //秒计数值清零
        if(Min>=59)Min=0;                             //当分钟计时到1小时时候,分钟计数值清零
        }

      }
       LPM0;
}
这样就可以进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连while都不写吗,在while里面循环写一个低功耗

while循环写了,都测试过了 还是不行,请问是不是FR系列的进入低功耗方法和F系列不一样?
while(1){
    PWM_Change();
     //count++;
   // ADC12CTL0 |= ADC12ENC | ADC12SC;             //ADC开始转换     可以作为控制位放在主程序里
    if(TC==1){                                        //温度控制开关开启
  // wendu=Do1Convert();
    Change_Wendu(wendu);
    UCA0TXBUF=16*dN[5]+dN[4];
    P4OUT&=~BIT6;
     TC=0;                                             //采集完成之后关闭 单次采集
        }
   LPM4;
    }

网友:
我觉得进低功耗和有没有while循环没有影响吧?有没有大神抽点时间帮帮我

网友:
很大可能是你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B:
好好根据数据手册及电路板查看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根据数据手册及电路板查看下原因。

以前其他的430直接写上LPMx就可以进入了,这个板子就是TI官方的LaunchPad,看了好多资料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