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输出电流与纹波的问题

楼主:
用的这个电路,在使用中发现以下问题:
空载或者负载电流很小(30几ma)时,输出纹波会较大,5mv左右(示波器可以看到个频率很低的尖峰),但是如果输出电流较大(测试时直接接了个22R电阻做复杂,电流接近100ma)时,纹波反而很小,只有几十个uV,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是电感电容取值不合适吗?
实际使用中:输入5.0V,电感22U,输出电容100U+

网友:
貌似电感值太大了?TI官方电阻才2.2U

网友A:
输出电流很小,纹波反而比较大,这是常有的事。
纯电容滤波(工频变压器整流常见的电路),必定是输出电流越小,纹波越小。电感滤波则反之,输出电流越大,纹波越小。原因很简单:纯电容滤波,电容与负载并联,负载电阻越大,纹波电流流过电容的越多。纯电感滤波,电感与负载串联,负载电阻越小,纹波电压分到电感上的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很小,纹波反而比较大,这是常有的事。
纯电容滤波(工频变压器整流常见的电路),必定是输出电流越 ...

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电池供电,必须用DCDC降低功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电池供电,必须用DCDC降低功耗。

猜测你的芯片已经工作于“正常”,然后“关断”的间歇状态。因为你提到“示波器可以看到个频率很低的尖峰”。
三个办法,但不一定有效:
1、加大电感量。现在是22uH,考虑加大到47uH,甚至100uH。此法改变了开关电源的环路响应,可能会不稳定。
2、减小电感量,用手册推荐数值,同时加大电容量。
3、在Vo之后再加一级LC滤波。
只能说试试看。

网友C:
问题是,5mV的纹波会对楼主的应用造成影响么?如果无影响就不必关心。想进一步降低纹波,先试试加大输出滤波,且用瓷介电容+钽电解+铝电解(三者容量从小到大)并联,同时务必注意PCB的布局走线,特别是输出采样和滤波部分。这类开关电源的设计要点可以去我的blog中看一篇老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芯片已经工作于“正常”,然后“关断”的间歇状态。因为你提到“示波器可以看到个频率很低的尖峰 ...

改变电感值似乎没什么效果,直接试了100U,都听到电感嘶叫了,手册推荐是2.2U,手头上没有,但试了4.7U的,区别跟22U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5mV的纹波会对楼主的应用造成影响么?如果无影响就不必关心。想进一步降低纹波,先试试加大输出滤 ...

5MV有没有影响这个不好说,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关键不在这里,量产的机器,大概10-20%的机器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而且有些重新开下机器就正常了,但还有部分是无论怎么样都不行的。之前这种情况都是通过更换DCDC芯片来解决,有的时候更换一次就可以了,但又的时候要反复更换几颗才行,总觉得换芯片不是解决之道,所以才寻求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5MV有没有影响这个不好说,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关键不在这里,量产的机器,大概10-20%的机器会发生这样的 ...

有没有影响靠的是分析,会分析就好说。部分电路如此,说明器件参数离散性临界,这也许只是器件参数问题,也许也跟设计(主要是PCB)有关。

网友:
没有说满载是多大纹波
电流接近100ma,纹波反而很小是多少,测量时要接近IC的管脚
可以换换小ESR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TI 的TPS6XXX系列的芯片,一般轻载省电模式,在轻载的时候芯片工作在VFM模式,这样纹波很大,当负载进入到大负载的时候,芯片才进入到PWM,这个时候电压纹波会很小。

网友B:
@qwqwqw2088  @chunyang
该产品是一个HIFI级音频产品。纹波大会影响输出的底噪、THD等参数,以及听感等。
轻负载时纹波5MV;负载电流100MA时纹波小于0.1MV,安捷伦万用表相同情况下测得结果,示波器也能看到明显区别。
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直接代替,管脚兼容。

网友:
看TI的文档,还真是因为工作在省电模式(PFM模式)下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chunyang
该产品是一个HIFI级音频产品。纹波大会影响输出的底噪、THD等参数,以及听感等。 ...

居然不仔细看器件手册啊,轻载下的工作模式不同,那就没办法彻底解决,必须换用合适型号的器件,去TI的官网看选型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