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的引脚可以和5V单片机的串口引脚直接接在一起吗

楼主:
msp430串口的引脚可以和5V单片机的串口引脚直接接在一起吗

网友:
不可以,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
ti有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的,我记得是双向的哦。。。。

网友:
不可以的,不过你可以串个100欧姆电阻试一下,最保险的还是做电平转换

网友A:
ch340G是5V的,如果和msp430相连要加多大的电阻@飞翔荷兰人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40G是5V的,如果和msp430相连要加多大的电阻@飞翔荷兰人号

你可以先串个100欧姆试试,我以前这样用过,不过这样不够严谨

网友:
电平不一致,不能相连,需要做电平转换,具体芯片有很多,也可以自己搭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