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库导入PCB的问题

楼主:
元器件库导入PCB的问题:LED在原理图库中,脚号为D+、D-,共2个脚。
LED灯对应的PCB库D+放了3个焊盘,D-也放了3三个焊盘(目的:比较特殊,就不要问了),相当于PCB库有6个焊盘。
按理说原理图导入PCB后,6个焊盘应该D+和D-的3个焊盘相连,但实际情况是:有时一个D+脚有网络,有时两个D+脚有网络(D-也是同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很奇怪。按理应该是可以的。你updata的时候是从原理图updata过来吗?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原理图这个元件改 ...

update 封装库。
这个方法简单点。有些时候原理图和PCB的资料不完全匹配的时候,比如升级别人的PCB等等。从原理图改动可能会变更PCB的其他信息,还是这个可靠些。

网友:
用的啥软件?

网友A:
你放的焊盘名称一样吗?就是d+的三个焊盘在弄成封装时你要设置焊盘号一样的,同理d-的一样。这样在导入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放的焊盘名称一样吗?就是d+的三个焊盘在弄成封装时你要设置焊盘号一样的,同理d-的一样。这样在导入的时 ...

名称当然一样,我截图,请帮忙看下
第一个是库的界面
后面两张是批量更新后出现的两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名称当然一样,我截图,请帮忙看下
第一个是库的界面
后面两张是批量更新后出现的两种情况。

你的原理图里面的pin脚名称跟pcb这边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理图里面的pin脚名称跟pcb这边一样吗?

那个名称肯定也是一样的,不然当时也不好画板呢。(原理图库就D+/D-两个脚)
但是我这边现在涉及到原来那个灯的线路板我都要改成这种6个脚的,所以想批量改,但干涉到的线条要调整。
我批量改的时候没用到原理图(不然工作量太大了,直接吧库名称改成一致,然后更新的)

网友A:
我看你的图有一个问题啊。你图上显示这样的时候你连线的话是可以正常进行连接的吗?

网友A:
@huaiqiao @chenzhufly @人民币的幻想 @qwqwqw2088   大家来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aiqiao @chenzhufly @人民币的幻想 @qwqwqw2088   大家来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呀

版主喊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图有一个问题啊。你图上显示这样的时候你连线的话是可以正常进行连接的吗?

不能连线,那是更新库之前的线。
看焊盘,只有一个有网络号呢

网友C:
1.建封装库时先将3个pad连接起来,然后PCB更换封装。
2.会出现图1的DRC错误,design → netlist → configure physical nets → excute。
3.最后修改封装库取消连线,update。o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建封装库时先将3个pad连接起来,然后PCB更换封装。
2.会出现图1的DRC错误,design → netlist → config ...

是很奇怪。按理应该是可以的。你updata的时候是从原理图updata过来吗?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原理图这个元件改成6pin呢?先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
hi,你能把工程发上来吗?你的文字描述让人搞不太清楚状态,可以的话把工程发上来,让其他网友弄下看看。

网友D:
我的理解 就是你的原理图中器件有连个引脚但是它的PCB封装是6个引脚,你这样转过去当然不行啦不匹配啊,当然你要是只是想在PCB上把没网络标识的引脚连起来,直接双击改焊盘的网络就行了啊

网友:
pcb库做成6个引脚,然后原理图连线的时候一边连3个。

网友:
是不是PCB库的问题,重新建一下这个元器件的PCB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 就是你的原理图中器件有连个引脚但是它的PCB封装是6个引脚,你这样转过去当然不行啦不匹配啊,当 ...

你理解的意思是对的。
PCB上直接改网络,这个工作量巨大。没有意义,我现在有很多线路板要改版。
另外原理图导入PCB时应该只需要识别脚号名称相同即可吧。关键是我现在不准备改原理图,因为原理更本没有变,我只是把贴片灯的两个焊盘改成了6个,属性还是没有改。(况且有些产品还没有原理图呢)

网友:
另外,顺便问下,我建的这个LED库,6个脚是放的6个焊盘。是否有误?因为生产是要贴片焊接的。
而且AD建库时,若是用矩形画法相连起来,DRC会报错呢(况且矩形没法定义属性,原理图识别不了)

网友:
我把我建的库放过来,大家帮忙看下

贴片灯公用库.LIB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建封装库时先将3个pad连接起来,然后PCB更换封装。
2.会出现图1的DRC错误,design → netlist → config ...

再请问下,封装库中将3个焊盘连接是用的什么画的,直接矩形就可以?因为矩形没法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建封装库时先将3个pad连接起来,然后PCB更换封装。
2.会出现图1的DRC错误,design → netlist → config ...

刚刚试了下这个方法,确实能够将没有网络的焊盘添加网络。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库的外形增加了,执行此操作时需要将有干涉的线条调整掉。
哎,对与我那些没有原理图的老图纸,好像这个方法行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