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与AVCC一定是要用一个低通滤波器电路吗?

楼主:
也就是说加上一个10uH的电感,两边加一个0.1uF的电容...........除了这一种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似乎是分开,各自用独立的滤波比较好。也就是Vcc用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AVcc用另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
实际上,电容可能用多支,分散并联于每个芯片旁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分开,各自用独立的滤波比较好。也就是Vcc用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AVcc用另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
实 ...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C:
实际情况会多种多样,模拟电路的电源通常要和数字电路的电源分开,有时甚至各自独立。共用电源时,在各自支路采用LC元件滤波也很常见。具体设计时必须考虑敏感性和噪声频谱,不是10uH+两个电容那么简单。多数情况下,低电流敏感电路的电源滤波回路里用的电感是磁珠电感,标称采用阻抗,这正是为了便于根据噪声频谱选择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这应该叫做并联吧,至少对为Vcc和AVcc供电的直流电源来说应该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情况会多种多样,模拟电路的电源通常要和数字电路的电源分开,有时甚至各自独立。共用电源时,在各自支 ...

是的,学习了,谢谢大神的指点。。。以前考虑的东西太少了,不够全面,谢谢提点

网友:
实际上在电源母线上穿纯电感的应用比较少,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据噪声谱选用合适的磁珠和电容组成相应频带的滤波器,或者是直接选用静噪滤波器串接在电源母线上净化电源。

网友:
除了电源要考虑分开以外,地线的处理更加复杂一些。通常模拟地与数字地也要分开,但是最后肯定要连在一起,选择两个地的连接点尤其重要。

网友:
如果工作环境比较纯净,干扰很小的情况下,也可以用一个电源

网友:
我不仅用一个电源,而且直接联接;不分AVCC,DVCC;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看你的要求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