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转折频率计算式

楼主:
        互撕的氛围难于得到有用的回复。在此期望获得像《一箭多星》那样的宝贵意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aptzs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1),LC电路电容并联电阻使谐振周期等于转折周期,To=2π(RL//R)C=2π√(LC),其中RL是L等效电阻。或者谐振频率等于转折频率,Fo=1/2π(RL//R)C=1/2π√(LC)。电路参数如何计算?

网友:
2),根据To=2π(RL//R)C=2π√(LC)关系式,
file:///C:/tt/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设计并联电阻(RL//R)=√(LC)/C,取值R=0.7(RL//R)=0.7√(LC)/C,模电中0.7(1/√2)真是一个神奇的数字,整个电路电阻是 (RL//R)=2.86K时,Out端谐振频率20KHz信号,幅度0dB(如下图);而Out端接0.7 (RL//R)=2K时,输出信号频率也是20KHz,幅度却衰减3dB(如例1电路),电路功能转换为低通滤波。

网友:
例1),已知负载R=2K,设计Fo=20KHz,即To=50us的LCR滤波电路,计算LC。
     (RL//R)=R/0.7=2.86K
C=To/2π(RL//R)=(50e-6)/6.28(2.86e+3)=2.78e-9F
√(LC)=To/2π=(50e-6)/6.28=7.96e-6
     L=(7.96e-6)2/C=22.8e-3H

网友:
3),多阶滤波电路不隔离,任何一阶改动或者阶数增减,电路参数都受影响。与其用运放跟随器隔离,不如改用有源滤波。用例3电路参数,按照S-Key二阶滤波器,Ca=2Cb,而(Ca+Cb)/2作为C参加上述方法计算。

网友:
附件是例题计算
例2),负载R=0.7K,设计Fo=10KHz,即To=100us的LCR滤波电路,计算LC。
      (RL//R)=R/0.7=1K
      C=To/2π(RL//R)=(100e-6)/6.28(1e+3)=(100e-6)/(6.28e+3)=15.9e-9F
     √(LC)=To/2π=(100e-6)/6.28=15.9e-6
       L=(15.9e-6)2/C=15.9e-3H

网友:
例3),已知L=3e-2H,C=4e-9F,由于要开平方,转换L=30e-3H,计算Fo和R,
     To=2π√(LC)=6.28*√(30e-3)( 4e-9)=6.28*10.96e-6=68.83us,即Fo=14.5KHz
      (RL//R)=√(LC)/C=(10.96e-6)/4e-9=2.74K
     R=0.7(2.74)=1.92K。

网友:
例4),已知L=0.5e-3H,C=8e-8F,转换=5e-4H,计算Fo和R,
To=2π√(LC)=6.28*√(5e-4)(8e-8)=6.28*6.3e-6=39.56e-6,Fo=25.3KHz
     (RL//R)=√(LC)/C=(6.3e-6)/(8e-8)=0.788e+2
    R=0.7(0.788e+2)=55Ω。

网友:
是的,要好好讨论,总要个心平气和的环境,氛围不好,难以讨论。
不过,你这个题目比较大一点,一篇回复帖子肯定说不完,何况还要画几幅曲线。
请稍候。

网友A:
楼主要实现什么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实现什么目的?

目的是用简单的方法,计算由LCR三个元件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的参数。

网友B:
在另一个论坛也看到了楼主的帖子
确实那里的氛围不咋地,我已经基本不在那里讨论了,就是偶尔进去瞧瞧热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另一个论坛也看到了楼主的帖子
确实那里的氛围不咋地,我已经基本不在那里讨论了,就是偶尔进去瞧瞧热 ...

   我说过的 “上大人”分析法,不知者以为我自封,其实不然。
   以前初学书法是描“红帖”,鲁迅年代的红贴以 “上大人孔已己”开头,所以“上大人”表示初学。
   我只能用四则运算分析,这是我的水平,不过谁都能看懂,从而发现问题。对我讲什么什么分析法很简单,可是没有看到他们简单的分析,虽然我不懂,但是有懂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过的 “上大人”分析法,不知者以为我自封,其实不然。
   以前初学书法是描“红帖”,鲁迅年代 ...

你这个办法有个较大的局限,就是计算的结果只对Q值等于0.707的网络有效。其实如果用电路分析的办法是可以得到一套简单的公式的,并不比你的办法复杂,但是可以适用于不同的Q值。

网友:
对于一个RLC低通电路(如楼主前面几个例子那样),写出其电压传递函数的话是:
H(s)=1/[s^2/w0^2+s/(Q*w0)+1]=1/[s^2/(L*C)^2+s/(R/L)+1],其中w0就是-3dB截止角频率,Q就是品质因数。
从此式可以解得:
截止频率:w0=1/sqrt(L*C)  或者  f0=1/[2*pi*sqrt(L*C)]
品质因数:Q=R/sqrt(L/C),其中sqrt(L/C)也常被称为LC回路的特征阻抗。
令Q=0.707=1/sqrt2,就可以得到楼主的一系列公式。

网友B:
不过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所有公式都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L与C都是理想的。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电感与电容都有损耗,所以若完全按照上述计算得到的数值去搭电路的话,肯定得不到预想的结果。
实际电感的Q值根据磁性材料与绕制方式的不同,可以在几十到几百之间变化。实际电容器的Q值范围极大,依据不同的介质材料与不同的结构,可以从几十到几十万不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所有公式都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L与C都是理想的。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电感与电容都有 ...

14楼所说的,正是我不懂的,所以只能用低端的方法分析。
15楼理想器件一说我有同感,几乎所有的滤波电路的分析都是用理想模式,计算结果用于实际电路都要调整。例如S-Key电路,用不同的GBW参数的运放仿真,Fo不一样。

网友:
再以S-Key为例,设计一个Fo=1MHz的二阶低通,如果选用GBW=1MHz的运放,其结果相当于于三阶;但是,如果不是刚好1MHz,就很难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楼所说的,正是我不懂的,所以只能用低端的方法分析。
15楼理想器件一说我有同感,几乎所有的滤波电路 ...

其实,对于有源滤波器来说,影响较大的元件有两个:运放与电容。
有影响的运放参数正如你说的那样,主要是GBW;而有影响的电容参数则是电容的Q值。这两个元件参数都可以影响滤波器的f0与Q,但是对于不同结构的滤波器其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些分析与实验的结果,但是没有整理成文,以后整理好了可以发一篇帖子。

网友:
阻抗三角形

网友A:
念初中时,俺不理解为何在XC=R时,分压得到0.707而不是0.5, 后来高中学复数, 才明白电阻1欧与XL=1欧串联的Z=1.414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念初中时,俺不理解为何在XC=R时,分压得到0.707而不是0.5, 后来高中学复数, 才明白电阻1欧与XL=1欧串联的Z=1 ...

果真有收获,容抗与电阻分压以及串联我首次听到。

网友:
数码管小项目外包

引用 网友C:
果真有收获,容抗与电阻分压以及串联我首次听到。

跟RLC电路打关道, 复阻抗计算是必须掌握的. 这是97年搞的泛音晶体振荡器, 晶体的基波是16.31533MHz, L16和C127谐振于23.2M, 对基波而言等效为2uH电感, 相位关系不对, 对三次谐波等效为36.5pF电容, 电路起振, 输出48.946MHz. 后来用于做电源, 可跟据复阻抗确定过流保护点, 省去"试"的环节.

网友:
楼上说得对,复阻抗概念必须掌握。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都不掌握那么永远都无法真正理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