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桥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
       只要是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无线网桥也是如此。下面丰润达列举一些无线网桥常见的故障,并附带简单的解决方法,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1,无法传输或接收信号:首先要从简单的问题着手,先检查网线,再更换水晶头,最后才看设备的网口是否有损坏。

       2,监控显示器花屏而且断断续续,同时无线网桥信号强度很低: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检查无线网桥之间的距离是否在适用的距离之内;其次查看天线角度是否对好,或尝试用更高增益的天线。

       3,传输信号不连续:首先要查看无线网桥两端的信道是否一致,然后再查看国家代码是不是不同,最后再看无线网桥的版本是否相同(这是根据出现问题的频率所排序),越在后面的可能性越低。

       4,如果无线网桥只有一个P/S灯常亮,但无法Ping通:首先要把无线网桥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配置;然后更换PoE电源模块再看是否能正常使用,如果还不行,就用网线直接把无线网桥与电脑连接,看是否能够连接;如果不能连接,则说明无线网桥已经坏了。

       5,雷雨天气过后通讯中断:首先要检查PoE电源是否烧坏,然后检查网口是否正常,最后检查设备是否因为雷击导致主板被烧坏。一般情况下在雷雨区安装无线网桥之前,建议做防雷措施。

       6,所有的视频信号突然中断,然后又恢复:首先检查在设备的附近是否有强电干扰,或者大型的机械设备干扰;有时当大型机械设备开启的时候,网桥也会受到影响而无法连通,因此所有的视频信号会中断。如果设备停止后所有的信号恢复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设备干扰,要想解决问题就要尽量远离强电设备,把设备移开。测试方法是,将设备接入到UPS上测试是否存在电源干扰。

       7,如果无线网桥刚开始运行时正常,过后却突然死机:这时候需要检查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其次再检查无线网桥和PoE是否接地。

       8,连接无线网桥正常后,PoE指示灯却熄灭了,断开链接又马上亮灯:首先检查无线网桥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则需要更换无线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