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开始学画pcb,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新人一枚,刚开始学画pcb,很多地方都不是太懂,麻烦大家给点意见啦,感激不尽

网友:
这是看着51单片机的原理图画的,主要是为了练习画pcb的布局,连线等,麻烦大家给看一下pcb有什么可以改进或者不对的地方

网友A:
右上角没必要拐成那样啊  直接接电容后面也可以啊  还有就是其他几个贴片的器件的地方 我觉得呢 最好不要那样直接斜插到焊盘上,可以先从焊盘上引出一条段在连,具体原因忘了 也是别人告诉我的。说是就想水一样直着流顺畅点,我也是刚会这个,知道的就这么多,共同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上角没必要拐成那样啊  直接接电容后面也可以啊  还有就是其他几个贴片的器件的地方 我觉得呢 最好不要那 ...

哦哦,也就是说LED那个地方应该是先出来横着的直线对嘛,恩……那中间那个Q1三极管是有什么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也就是说LED那个地方应该是先出来横着的直线对嘛,恩……那中间那个Q1三极管是有什么问题嘛:puzzle ...

引脚没对准啊  虽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画图也得美观点不是吗  当然我是个强迫症患者

网友:
晶体和两个电容离芯片引脚尽量近。不要这么绕。晶体相连的两个电容,封装很奇怪。一般是贴片,或直插陶瓷,不应该有这么大封装。R1 R2 往下移动一段距离。和单片机之间走线,就没那么斜了,也省空间。P3, P4,线有粗有细,根据功耗,你看看用不用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太多,首先封装就是大问题,需要能够和实物对应上

额,这个……昨天刚打印了,还没来得及对对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本来全是直插的来着,后来把电容改成贴片的了,然后,我感觉贴片、直插关系不是太大,别的就没改, ...

没有强制要求,但是你做东西要考虑加工的问题,如果手焊,贴片、直插都一样,如果机器,那就完全是两种方法。只是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这个呀,电源线加粗了的,然后不是还要铺铜嘛,所以地线就没加粗

铺铜不是必须的
不铺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额,不能这样直接连电源线吗?那应该怎么连呀

我一般都是把电源线从pin脚引出来,再接到电源母线上,不知道理论上是否正确,但是焊接的时候比较好焊接,如果直接用电源母线铺过去,焊接的时候散热过快,焊接质量很差

网友E:
看封装不太像接线端子,倒像是某个贴片芯片,楼主得注意命名的规范,不要太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强制要求,但是你做东西要考虑加工的问题,如果手焊,贴片、直插都一样,如果机器,那就完全是两种方 ...

恩恩,好的,这个我还会再画一次的,一定注意,谢谢提醒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铺铜不是必须的
不铺也可以

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封装不太像接线端子,倒像是某个贴片芯片,楼主得注意命名的规范,不要太随意~

恩恩,谢谢提醒啦,下次一定注意,其实他这个本来有标注的,但是因为嫌碍事,被我给删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把电源线从pin脚引出来,再接到电源母线上,不知道理论上是否正确,但是焊接的时候比较好焊接 ...

额……抱歉哈,我有点不是太明白,那个母线不应该是那种实际的导线嘛?还是只是指电源线的干路?
恩……就算是从pin脚引出来不也要加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抱歉哈,我有点不是太明白,那个母线不应该是那种实际的导线嘛?还是只是指电源线的干路?
恩…… ...

我说的母线就是你那个粗粗的电源线,不是外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抱歉哈,我有点不是太明白,那个母线不应该是那种实际的导线嘛?还是只是指电源线的干路?
恩…… ...

我说的母线就是你那个粗粗的电源线,不是外接的那种。
直接用过粗的线,焊接会比较难焊,你可以画出来打几块板子实际试一下效果,网上有很多可以做样板的公司,比如嘉立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母线就是你那个粗粗的电源线,不是外接的那种。
直接用过粗的线,焊接会比较难焊,你可以画出来打 ...

额,可是电源线细了没问题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额,可是电源线细了没问题嘛?

这个得根据芯片的功耗,别太细就行,如果pin脚间距允许,我一般都是用20-25mil的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根据芯片的功耗,别太细就行,如果pin脚间距允许,我一般都是用20-25mil的电源线

哦哦,好的,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