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层次原理图时候,在主图连线时是否可以使用网络标号

楼主:
1芯积分
AD画层次原理图时候,在主图连线时是否可以使用网络标号那,我今天用了网络标号,出现了一大堆警告,求指导,这个层次原理图出现的问题都快烦死我了

网友:
亲  你为啥画的线用的都是发置的端口啊  直接接一节线放一个网络标号就好了啊  再把网络标号改成你想连的另一接口的网络标号就好了  话说放置的网络标号的名称也应该是在线的后边怎么跑上边去了  应该是这样啊

网友:
网络标号不一定是像你说的这样的 ,网络标号在线上,且出现红色小插就是连接上了,放大也可以看的出来电气是连接的

网友A:
可以看告警信息是什么类型的告警,才好处理
如是规则,只能到规则设置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告警信息是什么类型的告警,才好处理
如是规则,只能到规则设置修改

怎么看警告是不是规则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告警信息是什么类型的告警,才好处理
如是规则,只能到规则设置修改

怎么看警告是不是规则设置引起的啊

网友A:
查看messages是什么意思

放大楼主的图,好像画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messages是什么意思

放大楼主的图,好像画图的问题

这个是因为之前画图编译的时候,他报电源警告,因为电源属于全局性的,我就放了no erc。取消了就会多报电源警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之前画图编译的时候,他报电源警告,因为电源属于全局性的,我就放了no erc。取消了就会多报电 ...

应该是子图中,连接总线的管脚要添加网络标号,要用总线将有连接的两端口连接起来,顶层的总线可以没有网络标号
应最好是使用总线,要用格式,比如A[0..1]
看楼主的图,连接端口太多了

网友:
网络标号,跟图纸入口在AD中都是默认全局的,要对项目进行设置。看这个连接http://blog.chinaunix.net/uid-24343357-id-3854567.html

网友:
在PROTEL中,图和图间的关联要说明,而AD中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弄了,直接A,B,C,D画图了;ABCD就象是一张图一样;

网友:
例:一张图专门弄STM32,而另一张图却是FPGA器件,大量的线互连;怎么弄?
方法:先弄STM32,不必考虑FPGA;全弄好了,把STM32复制一份贴到FPGA图中,把STM32弄过来的器件全部删除掉,只保留网络标号;然后就直接用这些标号(这样弄不太容易错),如果手工一个一个弄,还要一一仔细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