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在微型飞行器应用的初体验

楼主:
春节快递都几乎停运的那几天收到的SensorTile,这一转眼也一个月了,说来惭愧啊,过了年回来各种加班,要吐血把放假的时间补回来的节奏,然后就是出差,期间断断续续在论坛里逛帖子,试板子,刷包跑程序测试,对自己的项目以及SensorTile的功能特点有了差不多的了解和预想打算。
首先,对SensorTile的概述介绍这里不多说了,论坛里搜一下各位大神的帖子都有介绍,晒板子的图大家拍的比我好,这里也不多说,简单爆一张图,已示申请的板子还健在。

然后我想做的项目是微型飞行器,微型飞行器对重量要求很高,每0.1g都要咬牙想想能不能减掉。SensorTile就为微型飞行器提供了很好的方案。对飞行器来说,陀螺仪,加速度计是最需要的,如果自己做板子的话,单片机,无线传输,各种传感器,加上外围电路很难做到SensorTile这样小的尺寸,这里我借用了精密天平秤了一下SensorTile核心板,确实够轻巧只有0.555g,1g都不到,确实非常牛,还有如此丰富的传感器配置,低功耗方案,确实非常适合微型飞行器啊,重量轻了,功能还不少,看着就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但是,一般飞行器都是用的无线电传输,传输距离怎么也得有几百米吧,而SensorTile由于是针对穿戴开发的产品,他搭载的蓝牙主要和手机进行通信,这点在微型飞行器上可能不是很合适,目前测试的距离来看,果然距离很短,在屋子里面远了手机就收不到信号了,当然手机接收信号能力有限,如果自己搭接收端的话可能距离会更远,但是目前还没有试过,不确定是不是能够适合微型飞行器的距离,不过既然是微型飞行器其实遥控距离也不用非常远,下一步试试蓝牙控制是不是可以。当然只用SensorTile上的传感器也是功能足够的,也已经非常惊艳了!
    最后简单说说上手的感想吧。时间,时间,时间,要抓紧时间了!!!第一次连板子的时候用的是ST的开发板Discovery系列上的Stlink,由于之前也没用过这个板子,连了半天没反应,后来发现了问题所在,Discovery开发板上有两个usb口,两个口都要连,一个取电,一个通讯,后来嫌占用usb口太乱,用了单独的stlink小板子,方便了许多,图片见第一张最上面白色的部分。刷了官方的包,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小骰子,能掷骰子了…然而并没有去掷骰子,因为不舍得扔啊…玩骰子的时候发现方向会飘,左右,上下,晃一晃后,骰子不能回到原位,而且每次便宜的方向和角度都会有所不同,也按照他右下角的翻转动作做了,但是依然会有这个问题,好好的骰子就变成下面这个图的歪歪的样子了。这个问题有点困扰,按理说,SensorTile有陀螺仪,加速度计,磁力计,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应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偏差值啊,况且有磁力计能够纠正一些才对,我测试的环境里也没有什么干扰的环境,不知道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对于飞行器来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严峻,如果要自己写传感器融合算法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另外试了加速度计,感觉还是挺灵敏的,不错,硬件非常不错。
革命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是传感器融合的问题,看看在飞行器的高频振动情况下传感器的漂移情况;一个是蓝牙遥控通讯可行性;还有一个是stm32的IO扩展情况,未来需要用板子上的stm32控制IO口,做一些控制通道,希望能顺利实现。加油!!!
PS:刚刚看到了一个关于传感器的帖子,资料详细,非常感动,回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蓝牙的BLE模式下的通信距离和速率的确是个问题,不适合远距离。

网友:
楼主给个联系方式吧,我也要搞飞行器,交流下

网友A:
io口够用么?引出的引脚太少了,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口够用么?引出的引脚太少了,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对于我的应用来说够了,不做四旋翼,打算做扑翼,两个通道一个油门一个方向,就可控了,最少两个就够玩了。

网友:
求问,有人知道BLE确切的控制距离么?另外有什么办法增加控制距离呢?

网友:
如果用BlueNRG作发射端,天线设计合理,TX设定到最大(+8dbm),接收端用智能手机在无遮挡情况下可以到达超过100m以上的。但是如果在你的设计中,使用其他设备(比如说是智能手机)作为发射端,那就要看智能手机的蓝牙发射功率的设定了,通常那个TX都是在-xxdbm的,距离自然就短很多了。

网友:
控制距离受环境影响较大,无法准确得知,大概在80~100米左右。可以增加发射功率增大距离。

网友:
通信距离方面如果楼主不要求一定要使用手机通信可以使用单向通信
用另一个蓝牙模块+PA,发送广播
SensorTile接收广播后执行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