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增益放大器的时延问题

楼主:
想请大家帮忙看下两个问题1.程控增益放大器存在时延吗?
2.对于不同增益下的时延是否是线性变化的?
最近找了好多资料也不知道这方面的。。

网友A:
任何放大器都存在时延,跟是否是程控的无关。程控放大器在改变增益时改变量也不会瞬间完成,同样需要时间。至于这个瞬态的数学性质,跟器件相关,还跟应用电路有关,所以无法泛泛描述。在设计上,应该不会在意这种瞬态过程,如果在意,先说说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放大器都存在时延,跟是否是程控的无关。程控放大器在改变增益时改变量也不会瞬间完成,同样需要时间。 ...

谢谢。。老师给的一个课题,研究光纤断点的检测。因为计时的精度在ns级别,所以老师让考虑电路上面的时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给的一个课题,研究光纤断点的检测。因为计时的精度在ns级别,所以老师让考虑电路上面的时延 ...

有具体的要求,那么就按要求选择适当型号的高速运放。程控高速运放选择面太窄,也必然很贵,应优先从常规高速运放中选型。需要程控增益时,可以用外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