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77A上电不工作

楼主:
PIC16F877A上电后,有晶振波形,但是幅度只有2V,芯片不能工作。第一次使用PIC,求大神帮助分析问题在哪里。

网友:
描述太简单,很难分析。可以先试试内部振荡器,看看能不能运行。

在就是检查VCC、MCLR、配置字等。

网友:
先确认程序是否正确烧录,电源是否正确,复位是否正常。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还要检查电路、PCB设计是否正确,焊接及元件是否完好。MCU的本振起振时,振荡器输出管脚的平均电压应为电源的1/2左右。

网友:
RESET引脚必须上拉高电平。

网友:
单片机能工作的三要素是:电源,复位与时钟(振荡器);从你描述的情况未看出电源与复位情况,反而晶振的波形与幅度是正常的。

网友:
硬件要是自己画的,不妨贴出单片机最小系统,大家看看一下有没有毛病;
要是用的成品的话,那就到官网找几个demo例程,最简单的驱动一个LED闪烁试试,祝你好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