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指导

楼主:
要求是做一个基于RFID的快速餐饮结算系统,实现对IC卡的读写和把卡号显示到LCD上去!

网友A:
这个不难吧,RFID有协议,电路搭好以后,配置一下协议,LCD显示也很容易解决,网上教程很多,至于RFID采集的数据信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I2C或者其他低速总线就可以满足。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毕业设计是本科生的还是研究生的。
如果是本科生的,应该是导师出题目,提出总体要求,并且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包括必要的协议等),还应该与学生作一定的讨论,然后才是学生去完成。所以楼主应该主动找导师讨论一下。
如果只是出个题目或方向,其他都要学生自己做,那就不是本科生而是研究生的课题了。不过根据这个题目的内容分析,应该不是研究生的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吧,RFID有协议,电路搭好以后,配置一下协议,LCD显示也很容易解决,网上教程很多,至于RFID采集 ...

我做硬件的,电路原理图搞定了,关键软件程序我那个同学不知道怎么做,用MFRC500他就一脸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毕业设计是本科生的还是研究生的。
如果是本科生的,应该是导师出题目,提出总体要求,并且提供 ...

可惜真的就给我一个题目,其他的都要我自己做,我个人做硬件倒还好,我那个同学做软件的就GG了,所以想找大神帮忙根据原理图编程,原理图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
我有资料9795104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