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Microsystem2_V2.1.3标准例程测试及简单解读

楼主:
近日研究了sensertile的标准例程,对一些基本的功能做一下简单的分享和解读。
首先感谢@littleshrimp 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1807-1-1.html
该技术贴针对STSW-STLKT01例程里的LSM6DSM加速度传感器的初始化解读了函数的调用过程,大体的调用过程如下:
main.c ->SensorTile_accelero.c –> LSM6DSM_ACC_GYRO_driver_HL.c -> LSM6DSM_ACC_GYRO_driver.c -> SensorTile.c -> stm32l4xx_hal_gpio.c

main.c ->SensorTile_accelero.c –> LSM6DSM_ACC_GYRO_driver_HL.c -> LSM6DSM_ACC_GYRO_driver.c -> SensorTile.c ->stm32l4xx_hal_spi.h

通过这两个步骤解决了传感器的初始化过程。

翌日,我对BlueMicrosystem2_V2.1.3的main函数进行了研究,总体的流程是这样的:

1.首先是编译器的选择以及变量定义、函数声明,此处省略无数字;
进入int main(void)主函数:
HAL_Init();

HAL的初始化,什么是HAL呢,其实就是硬件抽象层。
硬件抽象层是位于操作系统 内核与硬件电路之间的接口层,其目的在于将硬件抽象化。它隐藏了特定平台的硬件接口细节,为操作系统提供虚拟硬件平台,使其具有硬件无关性,可在多种平台上进行移植。 从软硬件测试的角度来看,软硬件的测试工作都可分别基于硬件抽象层来完成,使得软硬件测试工作的并行进行成为可能。

2.硬件抽象层初始化完成之后,进行
JumpToBootloader();

RestartInBootLoaderMode = 0x0;

启动BootLoader。BootLoader是在操作系统内核运行之前运行。可以初始化硬件设备、建立内存空间映射图,从而将系统的软硬件环境带到一个合适状态,以便为最终调用操作系统内核备好正确的环境。

3.系统的时钟配置
SystemClock_Config();
Sensor_IO_SPI_CS_Init_All();
InitTargetPlatform(TARGET_NUCLEO);或者InitTargetPlatform(TARGET_NUCLEO);
InitLicenseManager();

4.输出一些版本信息
5.初始化蓝牙服务
  Init_BlueNRG_Stack();
Init_BlueNRG_Custom_Services();

6.设置加速度计的级别为2G
  Set2GAccelerometerFullScale();

读取加速度计的灵敏度
  BSP_ACCELERO_Get_Sensitivity(TargetBoardFeatures.HandleAccSensor,&sensitivity);
  sensitivity_Mul = sensitivity * ((float) FROM_MG_TO_G);

7.初始化定时器
  InitTimers();

8.判断校准是不是在内存中已经使用,进行控制,然后设置起始时间
if(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FX] != -1)
  {
    if(osxLicencesManager.LicVector[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FX]].osxLicenseInitialized) {
      ReCallCalibrationFromMemory(osxLicencesManager.Header.MagnetoCalibration);
    }
  }
  StartTime = HAL_GetTick();

9.此时初始化完成,开始进入运行的wihle(1)循环,在其中控制指示灯的闪烁频率,并且通过中断的方式来实现各个传感器数据的读取,以完成整个系统的常规运行。

  while (1){
    /* Led Blinking when there is not a client connected */
    if(!connected) {
      if(!TargetBoardFeatures.LedStatus) {
        if(HAL_GetTick()-StartTime > 1000) {
          LedOnTargetPlatform();
          TargetBoardFeatures.LedStatus =1;
          StartTime = HAL_GetTick();
        }
      } else {
        if(HAL_GetTick()-StartTime > 50) {
          LedOffTargetPlatform();
          TargetBoardFeatures.LedStatus =0;
          StartTime = HAL_GetTick();
        }
      }
    }

    /* Handle Interrupt from MEMS */
    if(MEMSInterrupt) {
      MEMSCallback();
      MEMSInterrupt=0;
    }

    /* Handle user button */
    if(ButtonPressed) {
      ButtonCallback();
      ButtonPressed=0;
    }

    /* Handle Re-Calibration */
    if(ForceReCalibration) {
      ForceReCalibration=0;
      ReCalibration();
    }

    /* handle BLE event */
    if(HCI_ProcessEvent) {
      HCI_ProcessEvent=0;
      HCI_Process();
    }

    if(set_connectable){
      /* Initializes the osx libraries if there is a valid license */
      /* Initialize MotionFX library */
      if(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FX] != -1){
        if((osxLicencesManager.LicVector[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FX]].osxLicenseInitialized) & (TargetBoardFeatures.osxMotionFXIsInitalized==0)){
          MotionFX_manager_init();
          MotionFX_manager_start_9X();
        }
      }

#ifdef OSX_BMS_MOTIONAR
      /* Initialize MotionAR Library */
      if(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AR] != -1){
        if((osxLicencesManager.LicVector[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AR]].osxLicenseInitialized) & (TargetBoardFeatures.osxMotionARIsInitalized==0)){
          MotionAR_manager_init();
        }
      }
#endif /* OSX_BMS_MOTIONAR */

#ifdef OSX_BMS_MOTIONCP
      /* Initialize MotionCP Library */
      if(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CP] != -1){
        if((osxLicencesManager.LicVector[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CP]].osxLicenseInitialized) & (TargetBoardFeatures.osxMotionCPIsInitalized==0)){
          MotionCP_manager_init();
        }
      }
#endif /* OSX_BMS_MOTIONCP */

#ifdef OSX_BMS_MOTIONGR
      /* Initialize MotionGR Library */
      if(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GR] != -1){
        if((osxLicencesManager.LicVector[LicensesIndexMap[OSX_MOTION_GR]].osxLicenseInitialized) & (TargetBoardFeatures.osxMotionGRIsInitalized==0)){
          MotionGR_manager_init();
        }
      }
#endif /* OSX_BMS_MOTIONGR */

#ifdef OSX_BMS_ACOUSTIC_SOURCE_LOCALIZATION
      /* Initialize AcousticSL Library */
      if(LicensesIndexMap[OSX_ACOUSTIC_SL] != -1){
        if((osxLicencesManager.LicVector[LicensesIndexMap[OSX_ACOUSTIC_SL]].osxLicenseInitialized) & (TargetBoardFeatures.osxAcousticSLIsInitalized==0)){
          AcousticSL_Manager_init();
        }
      }
#endif /* OSX_BMS_ACOUSTIC_SOURCE_LOCALIZATION */

#ifdef OSX_BMS_BLUEVOICE
      /* Initialize BlueVoice Library */
      if(LicensesIndexMap[OSX_AUDIO_BV] != -1) {
        if((osxLicencesManager.LicVector[LicensesIndexMap[OSX_AUDIO_BV]].osxLicenseInitialized) & (TargetBoardFeatures.osxAudioBVIsInitalized==0)){
          AudioBV_Manager_init();
        }
      }
#endif /* OSX_BMS_BLUEVOICE */

      if(NecessityToSaveLicense!=0) {
        if(NecessityToSaveLicense & OSX_BMS_RESET_LIC) {
          /* Reset before write data in Memory */
          NecessityToSaveLicense &= (~OSX_BMS_RESET_LIC);
          ResetLicensesStatus();
        }

        if(NecessityToSaveLicense & OSX_BMS_SAVE_LIC) {
          /* Save the data in Memory */
          NecessityToSaveLicense &= (~OSX_BMS_SAVE_LIC);
          SaveLicensesStatus();
        }
      }

#if 0
      /* Update the BlueNRG firmware */
      if(MakeUpdateBlueNRG){
        UpdateFWBlueNRG(SizeOfUpdateBlueNRG);
        MakeUpdateBlueNRG=0;
        /* Restart the Bluethoot services */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
        Init_BlueNRG_Stack();
        /* Initialize the BlueNRG Custom services */
        Init_BlueNRG_Custom_Services();
      }
#endif

      /* Now update the BLE advertize data and make the Board connectable */
      setConnectable();
      set_connectable = FALSE;

#ifdef USE_STM32F4XX_NUCLEO
        //BSP_AUDIO_IN_Record(PDM_Buffer, 0);
#endif /* USE_STM32F4XX_NUCLEO */

    }

    /* Environmental Data */
    if(SendEnv) {
      SendEnv=0;
      SendEnvironmentalData();
    }

    /* Mic Data */
    if (SendAudioLevel) {
      SendAudioLevel = 0;
      SendAudioLevelData();
    }

    /* Motion Data */
    if(SendAccGyroMag) {
      SendAccGyroMag=0;
      SendMotionData();
    }

    /* osxMotionFX */
    if(Quaternion) {
      Quaternion=0;
      ComputeQuaternions();
    }

#ifdef OSX_BMS_BLUEVOICE
    /* BlueVoice Data */
    if(SendBlueVoice){
      osx_BlueVoice_SendData(&num_byte_sent);
      SendBlueVoice = 0;
    }
#endif /* OSX_BMS_BLUEVOICE */

#ifdef OSX_BMS_MOTIONAR
    /* osxMotionAR */
    if(UpdateMotionAR) {
      UpdateMotionAR=0;
      ComputeMotionAR();
    }
#endif /* OSX_BMS_MOTIONAR */

#ifdef OSX_BMS_MOTIONCP
    /* osxMotionCP */
    if(UpdateMotionCP) {
      UpdateMotionCP=0;
      ComputeMotionCP();
    }
#endif /* OSX_BMS_MOTIONCP */

#ifdef OSX_BMS_MOTIONGR
    /* osxMotionGR */
    if(UpdateMotionGR) {
      UpdateMotionGR=0;
      ComputeMotionGR();
    }
#endif /* OSX_BMS_MOTIONGR */

#ifdef OSX_BMS_ACOUSTIC_SOURCE_LOCALIZATION
    /* Audio Source Localization Data */
    if (SendAudioSourceLocalization)
    {
      SendAudioSourceLocalization = 0;
      SendAudioSourceLocalizationData();
    }
#endif /* OSX_BMS_ACOUSTIC_SOURCE_LOCALIZATION */

    /* Wait for Event */
    __WF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