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机械13层无网络的线间距能设置吗

楼主:
规则能不能设置下图2个元器件绿色外框的间距?不会弄。一般元器件间隔距离多少啊谢谢

网友:
D R进入设置
Component Clearance 可以设置元件间距
如对altium机械13层单独设置,要新建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 R进入设置
Component Clearance 可以设置元件间距
如对altium机械13层单独设置,要新建规则

谢谢,有空帮忙设置下,我不知道具体怎么设置,下图是不是错了没反应。。

网友:
激活优先权

网友:
激活了规则,重叠上去没反应,感觉那个规则没运行,机械13到其他的间距还能看出来,机械13到机械13看不出来